楼主(2018-03-15):
图中12N1计数器模块编码器连接的为abz三线,360脉冲每圈。读取地址232。
问1为什么程序中232读出的值要除以4,来给其他使用。是不是有关4倍频。
2对于z计数卡需要处理吗?反正程序里没发现处理的地方

网友A:
z就是个清零的

网友B:
1、旋转编码器2500线的是4倍频。
2、Z相信号计数可以不用清零,Z相主要回参考点时用,一般捕捉这信号都是到了DOG才计第1个的方式多些。

网友C:
是不是4倍频应该还和设置有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我们编码器是360个脉冲/转,通道232读出的值/4后,就会在360以内变化。因为我们是周期旋转设备,然后用电子凸轮在360以内主要控制电磁阀的动作。  你讲的2500线是4倍频和每圈360脉冲之间有何联系?
2程序里无360度归零,那是不是那个计数模块处理的,同时或者它也是读到的脉冲值放大4倍再除以四。

网友B:
这样说吧,你怀疑的没错,应该是4倍频的,再者,按你的描述,应该描述你的工艺,就是一个做圆周运动的机构,电磁阀在36圆周内指定角度的动作,这方案用360个脉冲的编码器,主要是做角度的计算,然后Z信号就做参考点,因为Z信号1周只有一个脉冲,很少会去对它做计数清零动作。

网友D:
人家除4是逻辑需要,例如转一圈轴进给是90nm,那个为了方便就是除以四的值对应进给nm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Z信号如果不是用来把232通道清零,程序中也没有清零的地方。问为什么能周期360度范围内变化。。。。有什么方法吗?还是那个计数块中有啥玄机

网友E:
这个PLC我没用过,但我知道很多运动控制型的PLC会把编码器数据转化成轴的方式,这样到了某个数值就会自己清零,不需要在程序中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