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5):
1.0输入点实际变化,频率也不快,监控都捕捉不到变化(输入卡点肉眼都能看到)
照片1是微信群里解释的,照片2是监控状态

监控软件里有什么需要设置

网友A:
1、你需要具体描述你的输入模块型号以及PLC型号。
2、频率也不快具体是指多少频率?

网友B:
技成解释的没错
在高级的监控都有滞后

网友C:
滞后是正常的,除非滞后很多!

网友D:
这个编程软件本身就有零点几秒的滞后,实时监控组态软件或者触摸屏较佳

网友D:
我们在编程软件监控时间继电器或者高速计数器就会发现数值是跳跃的

网友A:
CX-Programmer的Help中有这样的描述:
Some values in PLC memory may be changing faster than it is possible to read them into the computer. For fast changing bits, it is possible to monitor their value changes by using the Differential Monitor function.

对于快速变化的位,建议使用微分监视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ID模块212,CPU cqm1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需要具体描述你的输入模块型号以及PLC型号。
2、频率也不快具体是指多少频率?

第二点频率 正常数完数字1234  为1s的话,输入1.0变化两次按照道理梯形图变绿应该肉眼可以分辨。但实际上会误差显示变化。  微分监视器可以监控到变化,为什么不去体现到梯形图中。

网友E(2018-05-17):
回复 楼主:
所谓微分  就是极短的时间内输出变化啊  肉眼肯定看不到啊  变绿表示正在输出  微分为输入条件  相应输出也为输出啊  0.0000001秒怎么看得见

网友F:
一定要看见吗?设置个上升沿触发累加器计数即可,和监视器较什么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