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水处理站的触屏花屏了。咋修理呢?

楼主(2018-03-16):
汗水处理站的触屏花屏了。咋修理呢?

网友A:
试试把程序上载出来,然后买块新的换上去,下载好程序即可。

网友B:
这么多吸盘,怕怕的哦,怎么不搞个线槽

网友C:
做好备份,换新。

网友D:
台达的,直接送修;

网友E:
屏幕出问题了,如果自己有动手能力把排线重新插下看看,如果还不行就送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吸盘,怕怕的哦,怎么不搞个线槽
像这种柜子,线槽怎么固定?使用螺丝固定,面板上露出螺丝来也不美观啊!我也整过这么多的吸盘,过段时间就开始脱落了

网友F:
自己拆开清理下灰尘,看看排线等有没有松动或者开焊的地方。实在不行就送修或者换新屏吧,前提要有备份程序啊
另外,什么是“汗水”处理站,处理“汗水”?

网友B:
回复 网友F:
线槽可以用双面胶粘贴啊,总比吸盘时间长吧

网友G:
联系屏的厂家售后看看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用哪种比较厚实的那种双面胶吗?
我以后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H:
联系售后送修即可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我是用薄的那种3M胶,一般室内安装,1年内是不会掉的

网友I:
汗水,恕我不能理解,污水?还是汉江的水?或者是真汗水,那得多少人?
个人认为,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处理。返设备厂,或者返屏厂。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吸盘,怕怕的哦,怎么不搞个线槽
像这种柜子,线槽怎么固定?使用螺丝固定,面板上露出螺丝来也不美观啊!我也整过这么多的吸盘,过段时间就开始脱落了
可以折个1公分高3-4公分宽的C型板点焊上就可以装线槽了

网友K:
看你自己能不能代替其他的触摸屏,试试做行不行

网友L:
屏有程序,不能轻易拆卸瞎搞,没有维修经验建议破费资金,聘请专业工程技术人员来维修。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吸盘,怕怕的哦,怎么不搞个线槽
像这种柜子,线槽怎么固定?使用螺丝固定,面板上露出螺丝来也不美观啊!我也整过这么多的吸盘,过段时间就开始脱落了
哥俩好又称AB胶,一年没问题

网友N:
“汗水”处理站?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台达的触摸屏,程序还在只是屏幕的问题的话,送修就OK了!

网友O:
多少人出的汗水还要用设备处理啊?我们都是用AB胶粘贴吸盘或者线槽。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汗水”处理站?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台达的触摸屏,程序还在只是屏幕的问题的话,送修就OK了!
这个,楼主也许是在大型体育场或者人特多的位置吧,不过汗水处理这个是新兴行业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M:
安装镜子时使用过免钉胶,用来粘接线槽估计也可以

网友F:
回复 网友J:
看到过这么做的,那就需要定做柜子了。用胶粘应该也可以,粘镜子用的免钉胶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谢谢!再做柜子时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Q:
还是送修吧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R:
还有汗水处理站呢!在准备修复前需要先把程序拷贝出来 。

网友D:
看铭牌这个屏已经有几年了,早就过了保修期了,不过台达维修点付费是可以的;

网友S:
先拷贝程序,然后自己拆机检查。
高兴了自己修触屏,心情一般就换触屏装程序,不高兴了直接找设备厂家搞。

网友D:
呵呵;设备是外面买的话,程序没那么容易能COPY出来的;
好在只是液晶显示问题,送修后原来的程序还都在;
如是主板有问题那就麻烦了;

网友T:
这套设备是把汗水处理成饮用水吗?

网友U:
找能修触摸屏的人修修吧,你自己有程序吗,要是有可以买块新的。

网友V:
楼主确定没有打错字?
花屏的话还是备份程序准备换了吧!
这种主板问题多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V:
楼主确定没有打错字?
花屏的话还是备份程序准备换了吧!
这种主板问题多些!
恰恰相反,这种问题大多是液晶的问题;如黑屏了大多倒真的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W:
此事不表,单表这个扎线固定方式,我非常不喜欢。如果是我,就这一项就验收不了。

网友X:
换新的,下载程序备份

楼主:
大家太热心了,不胜感激,
打错了,是污水处理站!
 大家提供的线索太有用了,明天试试。

网友Y:
这个屏可以维修的,维修公司会帮你把数据线搞好的,另外的问题,讲到在铁板上固定线槽,双面胶的确一年后会脱落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免钉胶,虽然贵,但是比较耐用

网友Z:
看来半天,一直看到底。一字吓坏人啊。这么大的设备的处理多少人的“汗”水 啊

网友AA:
可以找人修,或都下程序换个新屏!

网友AB:
回复 网友B:
线槽,不焊也得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