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博图卡机

楼主(2018-03-16):
装完了Tia v13后。我电脑开机就没响应。卡的飞起。而且网络也不连接。但有时候开机wincc有个连接网络的弹出来。电脑就正常。以前就装一个Tia portal v13 还可以编程。

网友A:
装完了Tia v13后。我电脑开机就没响应。卡的飞起。而且网络也不连接。但有时候开机wincc有个连接网络的弹出来。电脑就正常。以前就装一个Tia portal v13 还可以编程。

装了TIA V13 卡机,装了TIA Protal V13不卡机。

话说这两个不是一个货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完了Tia v13后。我电脑开机就没响应。卡的飞起。而且网络也不连接。但有时候开机wincc有个连接网络的弹出来。电脑就正常。以前就装一个Tia portal v13 还可以编程。

装了TIA V13 卡机,装了TIA Protal V13不卡机。

话说这两个不是一个货么…………………………………………
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估计电脑硬件不行吧

网友C:
发这啥用?不按西门子要求的配置来。

网友D:
达不到配置要求呗。

网友E:
换个高配置的电脑吧,西门子的软件要求有点高!

网友F:
软件还在搞个高配置电脑。

网友G:
应该是配置太低了。

网友H:
晒一下你的配置呢,要不就不要关机好了,启动一次也不容易!

网友I:
楼主装个固态硬盘,把系统 和 软件放在里面

网友J:
也不用配置很高,2010年的电脑,联想昭阳的,128的固态硬盘,3g内存,运行博途v14也是可以接受的速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也不用配置很高,2010年的电脑,联想昭阳的,128的固态硬盘,3g内存,运行博途v14也是可以接受的速度
感觉不行怎么也要内存8G,最差I5CPU

网友L:
楼主是不是想说,原来只装了博图STEP7,后又装博图WinCC的啊

网友M:
这个可以理解楼主,要换电脑了

网友N:
论坛里最近升级上TIA的不少啊,感觉自己要落伍了。

网友O:
10年的电脑有点老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是装了wincc   出了问题。后面装软件就没勾选安装wincc就可以了

网友P:
我的都不敢装。要求配置高。

网友Q:
博途很吃硬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博途很吃硬件的。
还好吧

网友R(2018-05-07):
博图软件对电脑硬件有要求,I5以上处理器,最好用I5 6500/7500 I7 7700 内存8G以上 不然会卡

网友J:
回复 楼主:
卡倒是小问题,关键是莫名其妙的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