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6):
现在我想测距离,然后把数据传到PLC最后显示到触摸屏上面,请问松下的这款激光位移可以做得到吗?以前用的是欧姆龙的ZX-1?在线等

网友A:
可以的,看你300是不是模拟量模块

楼主:
可以添加模拟量模块!

网友B:
先查看对应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