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6):
丹弗斯VLT2900,11kw,开机报ERR15,开关电源模式故障,测量24V、18v都正常,18V输出通过LM317得到给驱动电路供电的15v输出仅9v,单独测量各个调压电阻正常,更换LM317后,问题依旧!论坛里有老师说查上桥驱动,其中一相电压只有6V,另两相都在13~15V,更换驱动芯片后,电压还是6V,也就是问题还在,现在不知道往哪里查了,有哪位老师有过此种机型的维修经验,请教一下,给个方向!

网友A:
要不要发出来修了

网友B:
楼上和楼主也是专业修变频器的

网友C:
真正的新手

楼主:
变频器已修复!

网友D:
可不可以分享下经验?怎么修的?

网友E(2018-05-10):
能不能请大佬们给新手维修传授一点经验?像这种丹佛斯的板子,无从下手啊,想着先把板子结构弄清楚的,但是无奈是多层板,都不好找前后的关系,求大师们指条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