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6):
这是外观

这是拆开后的全部,依次,电源进线PCB,DC/DC及接口PCB,主板PCB

DC/DC板安装到电源进线PCB上后

主板PCB安装到了DC/DC板上后

外壳安装完毕

最后安装24V电源插头,和双PN通讯小附件。并通电后。

网友A:
ET200好像分有无CPU版本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必须有,通讯离不开cpu。

网友B:
坏了吗 拆这么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CPU版本的。

网友D:
我也喜欢拆 拆 拆表情熟悉随便锻炼能力!是个好习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ET200好像分有无CPU版本的么
1510就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喜欢拆 拆 拆表情熟悉随便锻炼能力!是个好习惯
前提是拆下来再次安装时不会多个零件

网友G:
有一次现场因为PNP、NPN的问题,俺测量200SP的光耦电阻,然后外面加电阻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有一次现场因为PNP、NPN的问题,俺测量200SP的光耦电阻,然后外面加电阻解决了

牛人啊,俺就是个使用者,每次用的时候都有前车之鉴加多大怎么加都是有人试好的。
楼主直接测量就能确定外加电阻加多大的了

网友H:
没事还是少拆吧,真坏了,哭的心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事还是少拆吧,真坏了,哭的心都有。。。

呵呵,没事,就是专门维修它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哦,原来是搞维修的,有维修的能力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