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6):
接到这么一台三菱的FR-R740的机器,最开始是由于环境非常恶劣
机器内部腐蚀严重,风扇也出故障,报警FN,后来买来一个拆机原装风扇并且
清理机器内部以后,解决了问题,但是因为个人疏忽接线错误,导致送电现场
炸毁,拿回来以后发现RS整流桥损坏,将其更换之(之前接线错误就是RS那个控制电源那里接错)
,然后现在上电报E.UVT,检查了取样电阻,二极管等直流检测电路元件,有问题的已经更换
而现在仍然报代码,无法消除,目前陷入泥潭,请教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后续思路

楼主:
情况就是这样,补充一些图片

网友A:
如果是图二这样子测试肯定要报欠压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欠压了 如果输入电源正常的话 检查一下OI11的6.7脚电压是不是2.4伏 低过了会报警的好像是2.1伏时报 高过3伏时就报过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今天立即检测一下这边,看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