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6):
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在FX3U里可以用,放在FX1S里就不能用了  提示超出软元件设置范围

网友A:
很正常啊,各型号都有区别的

网友B:
问题点不是显示给你了吗

网友C:
何止软件元件,功能指令就多数不同

网友D:
要不然为什么一个是3U,一个是1S呢。

网友E:
呵呵;FX3U的软元件要比FX1S多的多,所以是不行的;
反之,你FX1S的放到FX3U里一般是可以的,除非刚好使用了FX3U不支持的指令;

网友F:
两个PLC的寄存器都不一样的,不能通用

网友G:
FX1S的你改变为FX1N下载到PLC运行肯定没有异常
还有就是FX1S的升级代换型号是FX3SA,你直接用FX3SA吧

网友H:
可以对照一下程序中使用到的软元件、指令等有何不同,看移植时能否作适当修改。

网友I:
你以为plc都是通用的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在FX3U里可以用,放在FX1S里就不能用了  提示超出软元件设置范围
FX1S和FX3U的各元件范围差别很大的!
FX3U>FX1S,所以如果原来是FX3U的程序如果放到FX1S就有可能超出范围!

网友K:
楼主要通用的话,估计只能是那些开关量的控制部分吧

网友L:
大部分程序还是可以通用的,只是修改一下软元件就可以了,指令也有些不怎么一样的,也需要仔细看看,麻烦些

网友M:
这个可能是指令的问题,看下是不是有不支持的指令,修改下试试

网友N:
这都超出版本问题了,是不同型号了。。。

网友O:
可能程序也有问题。。

网友P:
存储容量不一样

网友E:
软元件是指PLC内部的T C M D这些;
相对而言FX1S的数量都要少的多;比如定时,FX1S系列只有T0~T63;
你用FX3U如果用T100是正常的,而FX1S则是不能认别T63以后的计数器,就会提示错误;

网友Q:
以前的485电脑能运行win7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