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6):
一台变频器拖动一台水泵达不到目标值时,另一台水泵,工频启动,还达不到目标值,第三台水泵工频启动,达到目标值后,工频水泵依次退出,变频拖动的水泵8小时一切换到另外两台水泵,任意一台上这个能实现吗

网友A:
想说明什么?让别人给你设计?

网友B:
是伸手党吧。

网友C:
还达不到目标值,第三台水泵工频启动,达到目标值后,工频水泵依次退出

目标值是个范围值吧,总不能刚达到就退出,一退出又达不到目标了。

网友D:
类似于顺序启动加逆向停止,只是加了一些条件吧,打算在论坛上求解程序还是寻找建议,

网友E:
这种一拖三的控制,对变频器有一个要求,就是变频器的输出具备变频转工频和工频转变频,且无缝转换。

选择风机泵类专用变频器,在选择一个相位检测器附件。变频转工频是双向任意的,具备这种功能功能,楼主的问题分分钟搞定了。

网友F:
楼主的要求用ABB  ACS510的变频器+远传压力表或者压力变送器配合,利用变频器的PID宏设置相应的参数即可实现。也可用PLC+变频器+压力变送器实现其要求。

网友G:
这样的需要设计互锁

网友H:
一般常见的一台变频、一台工频来实现恒压控制。
楼主的条件只是多了两条:1、多一台工频电机;2、变频控制要8小时轮换。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的。
另外,需关注一点,在变频8小时轮换时,当有1台工频运行或2台工频均运行时,轮换是否要进行。

网友I:
有现成的仪表,比如HD-3000NT,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J:
5楼所说的相位检测附件是变频器供应商有售?

网友K:
这个去找程子华老师有个关于三菱变频器运用案例,里面很清楚,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L:
根据描叙是水压变化值很大?

网友M:
这个能不能实现就是人民币决定的事了,我可以连控制柜都给你做了,有意向私信哦。

网友M: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加个PLC合适,他启泵逻辑有点问题,变频泵达到工频后还不能满足要求时,变频器去带动下一台泵,依次往下走,达到要求后降频,降到一定频率后停泵,先工频运行的泵先停,这之间切泵的时候需要短暂延时,而且需要控制好多点,其实是很复杂的控制,这个变频泵的位置是不定的,要做好做到节能且恒压还是有点难度的,应付的话二次仪表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J:
关于变频器输出相位监控和同步的转换功能。如果是西门子的工程型变频器,是附件,可选。比如G130或S120变频器。如果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需要自己外部另加,可以在网上搜,这个变频器输出相位同步控制器有售。最好是变频器厂家自己的附件。因为这样做,能保证变频器输出相位与工频电源实时同步。

网友N:
恒压供水的经常的案例啊,但的要求就有点奇怪哦,工频运转的水泵很少是在水压达标后就马上停车的,估计是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吧

网友O:
用恒压供水控制器,应该可以

网友P:
楼主用水量多大,可以考虑大功率变频器和马达,买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Q:
我目前正在做和楼主描述差不多的项目,市面上有现成的一体化控制器可以使用,但缺点是不能根据自己的项目进行调整,而且存在诸多设计不合理的逻辑,为了降低成本,很多这样的控制器没有接触器信号反馈。比较适合的做法是使用PLC+HMI来进行控制,这样可以最大化地符合项目的控制要求。缺点是需要自己设计控制逻辑。
主回路是成败的关键,如果功率在75kW以内,选择ABB的510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加相位检测器。功率比较大就需要考虑切工频可能出现的相位不同步导致的上级电源崩溃的问题了。
逻辑方面比较麻烦,需要细致,已到达控制要求。
PID方面可以使用变频器自带的控制器,我一般还是使用PLC来做PID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