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PW8.3使用问题

楼主(2018-03-16):
正常安装好的GPPW 8.3 C-中文版,运行进入界面无法新建文件,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哈哈;安装时选了监视专用的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安装时选了监视专用的了吧?
再安装一遍试试!

网友A:
删除后重新安装,到了监视专用的地方记得千万别打勾选中;

楼主:
是呀,好厉害!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哈哈;初次使用的人不注意会打勾,没明白选上了软件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