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啥东东

楼主(2018-03-16):
偶尔路过看见的,看看是个啥?

网友A:
是太阳能发电板吧。

网友B:
太阳能电板

网友C:
可能是航道指示灯?这灯是直流24V的。。也可能是水文监控装置。。乱猜的。。

网友D:
太阳能供电的水文监测站,然后无线远传
猜的啊

网友E:
看了是太阳能发电板,但是用意就不知道了。

网友F:
就是一个障碍警示灯罢了!!

网友G:
没有说明具体场所,很可能是太阳能电板提供能源的 障碍警示灯。

网友H:
无人值守的空气大质量监测 装置,

网友I:
太阳能供电,带远传功能的水位检测装置。
猜的。

网友J:
下边是测水位的,上边太阳能板是给测水位的传感器供电的。

网友K:
应该是个超声波液位仪,看前面下边喇叭口应该没错,检测水位用的。

网友L:
11楼的想法比较有意思。多数人认为是太阳能发电的信号灯

网友M:
看着有太阳能板和风机,两种供能方式
其他的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N:
感觉是个障碍警示灯,太阳能的

网友O:
楼主不要考大家了,快去调查一下,给大家讲讲,谢谢你

网友P:
只知道有个太阳能板,具体是什么功能就不清楚了!

网友Q:
离大坝那么近应该是测水位的

网友R:
水位或者水流传感器,电阳能/电池供电

网友S:
太阳能警示灯:提示提醒!

楼主:
不知道是干啥的,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L:
第一张图片可以看到喇叭状的雷达导波头,第二张图片可以看清仪表壳体及引线,太阳能电池只是为了提供工作电源,数据传输也应该是无线传输的。我不知道说信号灯的朋友是从哪里看出来的,仪表壳体不是透明的,看上去像喇叭的也不是透明的,并且是向下的,难道灯是向下装的,给谁看的。

网友T:
测水位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K:
众人皆醉,唯你独醒

网友U:
感觉应当是监测用的,不像是警示灯。

网友V:
监测水库水位。液位探头+太阳能电池板+避雷针

网友W:
我猜是水位传感器,红外的,电源为太阳能

网友X:
看了21楼的朋友的介绍,又长见识了。

网友Y:
应该是测水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