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6):
远传压力表,能接到气管上,传递信号吗?

网友A:
从名称看:“远传压力表”就是可以远传信号的压力表,最早的远传压力表远传的是电阻信号,现在传送的大多为直流电流信号。测气体没有问题,但楼主没有讲是什么气体及仪表的型号,只能这样作答了。

网友B:
那个压力表其实就是一个根据压力变化而变化的可调电阻,这样就好理解吧

网友C:
楼主没说明白,说的过于简单。压力变送器可以远传,测量气体压力。

网友D:
建议楼主上图看看

网友E:
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F:
汽车的气动锁紧扳手以前就是用变送器远传到控制系统

网友G:
是那种带RS485通讯还是怎么

网友H:
从文字上理解,是可以,不过还是试验下最好

网友I:
“远传压力表”肯定时可以远传信号的。只是需要关注压力表的远传信号类型。

网友J:
有距离的要求,带信号线可以加到其它岗位

网友K:
楼主是想说可以用于气体介质的话,那没问题的。

网友L:
肯定没有问题,不知道你和什么设备连接?

网友M:
可以说的更具体一些不,什么样的气体,什么样容器

网友N:
用于没有腐蚀的气体没有问题,信号传输距离不能很远。

网友O:
要是远传,不得看你需要远传的距离呀。

网友P:
可以是肯定可以的
就看你怎么去实现
材料很关键!

网友Q:
可以用于测气体压力。但是要看你测试什么气体。如果腐蚀性强,得有特殊材料做的特种远传压力表了

网友R:
可以的呀!我们公司的交联管道里面的氮气压力就是用的远传压力表,就是一个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