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途V13安装

楼主(2018-03-17):
本人电脑上已经装有WinCCV7·2和STEP7V5·5这两个软件和授权·现在想装博途V13·装之前是否要把WinCCV7·2和STEP7V5·5这两个软件和授权都删掉?还是只要删掉STEP7V5·5这一个软件?

网友A:
如果不安装WinCC TIA,那么你无需删除软件就可以直接安装。

与WinCC 7.2冲突的是博图WinCC专业版和高级版,基础版并不冲突。至于Step7,博图Step7与Step7没有冲突。

网友B:
楼主装好了吗?

楼主:
还没装·先把准备工作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装·先把准备工作弄好

我建议你安装V13 SP1版本而非V13,V14或以上版本向下兼容V13 SP1,不兼容V13,同时对于S7-1200的模拟器支持也从13 SP1开始。

另外,你的操作系统应该使用64位操作系统,从V14开始,不再提供对32位操作的支持。

楼主:
@Cvlsam老师,您的意思是装个博途WinCC基础版的话那WinCCV7·2就不用删了吗?那么基础版与专业版和高级版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vlsam老师,您的意思是装个博途WinCC基础版的话那WinCCV7·2就不用删了吗?那么基础版与专业版和高级版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Sir,基础版默认安装,基础版与专业版的区别在于你只能给西门子的KP屏编程,不能组态基于PC的项目。

所以,你不安装专业版的话博图的STEP7与STEP7可以共存,不影响。

楼主:
好的·谢谢CVLSam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