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程序的疑惑

楼主(2018-03-17):
s10在前面的程序步,set s10怎么反而在后面呢?

网友A:
其实不用方便指令来做步进程序,自编步进的话,S的序号排前排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主要看跳转的条件来决定进入哪个S,再者看上图S10-S1-S12,中间的S1会不会是S11的呢?

网友B:
中间的应该是S11,你看中间的复位指令是RST S11,笔误吧!

网友C:
这可能要看程序设计的要求或动作顺序,该段可能是循环的流程。

网友D:
很正常啊,不一定要按编号顺序来的

楼主:
是我错了,是s11

楼主:
但是s10这一步的触发怎么得以实现的呢?

网友C:
前面或其他位置,还有不有对S10的置位等。

网友E:
一般来说梯形图是没有先后规定的,可以放前面,也可以放后面

网友F:
程序不止这么多吧,不然S10不置位,S11,S12怎么能到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不止这么多吧,不然S10不置位,S11,S12怎么能到通呢
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想不通。

网友G:
程序前面还有的,s10那步进前面593证明前面至少还有那么多步程序
可以根据步进流程把功能图画出来就清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程序前面还有的,s10那步进前面593证明前面至少还有那么多步程序
可以根据步进流程把功能图画出来就清晰明了
是有的,但是没和s10相关的呀

网友H:
可能是循环吧,中间的应该是S11.

网友I:
这段应该不是程序的全部 ,我觉得不太好理解,多半是程序存在循环或跳进跳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