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7):
有没有一种软件实现如下功能:在1#,2#计算机上安装软件,通过VPN或P2P实现互联。并通过1#计算机映射(我也不懂这个功能的描述)到各PLC,实现2#计算机和各PLC的像同一个局域网内一样的联接(不要做端口映射之类)后面的两张图是别的软件的
不是2#计算机访问1#计算机桌面。而是2#计算机通过1#计算机(类似网关)访问PLC

网友A:
你既然联网了,2号计算机干嘛不直接访问PLC呢?

网友B:
弄这么绕口干嘛呢?同时访问不就好了!

网友C:
1、不需要经过计算机。
2、甭管用什么软件实现,最终还是需要硬件支持实现。

所以,您只需购买一台家用级或者商用级有线路由器或者无线路由器(也带有有线功能),即可搞定!

网友C:
您的意思是,1#计算机连接了N台PLC控制器,然后2#计算机又连接了N台PLC控制器。然后,您想通过两台计算机(1#和2#),将2个网络互联互通?

您把问题复杂化了,如果所有的PLC控制器都是通过网线连接计算机的话(1#和2#),那么不需要经过计算机互联,只需要一根网线,一台交换机即可(所有的设备设置为同一个网段,不同的IP地址)。

如果1#和2#设备的IP地址完全不一样,也不方便修改IP地址的话,可以由一台路由器,通过设置路由表的方式去实现的,而不需要经过计算机软件这么复杂的方式。

楼主:
2#计算机比如是我们的电脑,1#计算机比如是现场的电脑。我们如果要远程监控下载和1#同一局域网的plc,有别的好办法吗

楼主:
怎么没看到图呢?

网友D:
可以试一下华辰智通的HINET智能网关,轻松VPN组网,实现PLC远程监控…

网友E:
话说不是有远程INTERNET模块吗

网友F:
TeamViewer 这个软件就可以了,在两台计算机上运行这个软件,现场电脑设置为无人值守服务器模式,工作电脑为客户机

网友G:
那个互联网可以理解为云服务器,或者云数据平台。典型的的移动onenet,机智云等物联网平台。

网友H:
远程监控,可以上网就可以了。

网友I:
如果是固定的公网IP就好办!
没有固定IP就用VPN

网友C:
引用 楼主:
2#计算机比如是我们的电脑,1#计算机比如是现场的电脑。我们如果要远程监控下载和1#同一局域网的plc,有别的好办法吗
距离多远?有跨省的距离么?数据量通讯大么?每天有几个G的流量通讯数据包么?通讯量少用SIM卡,通讯量大用花生壳之类的,两边架设路由器,如果通讯需求大,费用足,直接跟三大运营商租用专线,点对点的光纤,一年万把块钱。

网友J:
楼主试试花生壳吧,我一直说研究。但时间都被我浪费在被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eamViewer 这个软件就可以了,在两台计算机上运行这个软件,现场电脑设置为无人值守服务器模式,工作电脑为客户机
这个可以不以远程桌面操作?

楼主:
我有触摸屏的地方用威纶的ea2.0,没有触摸屏想用类似软件。像巨控什么的太贵了

楼主:
我试了一下zerotine可以实现

楼主(2018-05-18):
输入错误,是zerotier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