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7):
论坛里面大神谁用过5U的plc,想问下最大的I/O是256吗?里面说cc-link远程512怎么理解?

网友A:
呵呵;那需要另与CC-LINK模块才可以达到的;用普通的护展上限是25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远程CC_LINK的I/O是吧

网友A:
直接连在PLC扩展口的叫本地I/O,这个连主机一起的点数上限是256;
CC_LINK的I/O模块是远程I/O;
本地+远程的上限是5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大神

网友B:
本地最大256,加上远程最大512

网友C:
你放心好了——你达不到512的物理输出的!
因为CC-LINK主站模块最少占用8个物理输出(入)点,也就是本地最多248物理输入出!
还有:5U的那个软件不好用,占用内存超大运行很慢,建议你用Q(当然4轴定位还是5U划算,5U自带4轴定位,8路高速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还是用q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