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7):
想学习PID控制,主要是用于温度控制,需要一个这样的模块,

类似于“加热棒”和“温度传感器”的结合体,

可以直接通过PLC的模拟量输出为该模块加热,将温度传感器的信号传回PLC,

我查了一点相关的内容,可以通过可控硅+加热管实现,但是可控硅的主电路接入需要使用220V交流电,而加热管按照计算也需要达到100V才能长期工作,这两个电压值均超过了我预想的36V安全电压。

不用到大家学习PID温度控制用的什么东西,希望大家可以说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现成的产品,或者如何用更简单的方法制作这样的东西,

网友A:
想要加热到多少温度,和加热丝粗细,电压,功率有直接关系。你提供给加工商想要达到的温度,和他们商定粗细 功率 电压等级,没必要一定用安全电压吧。

我们做的多少电压的都有 几十V的,220的。

网友B:
控制部分用安全电压

网友C:
只是为了学习PID控制,如果能找到几只24V的白炽灯作为加热元件,再找一只热电阻测温就可以了。自己做一个基本保温的箱子,箱内安装上灯泡及热电阻,就可试验了。可人为的改变箱内的温度环境,如通风散热,放入吸热的物件等。

网友D:
为什么要用36V的加热元件呢?是有现成的?如果是,那就只能用变压的方法,把市电降到36V再接你的加热元件了。控制部分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