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7):
要读取内容,首先PLC串口先发信号,设定好站号+功能码+需要发送字节数+编码器寄存器地址+读取字数,SET 发送标志就OK了,校验码自动算的。

然后,编码器才反馈回来信号。

那么问题来了:

PLC是欧姆龙PL1L,用的modbus rtu 简易简易主从。

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我SET发送标志位,那么接收的D存储器的值会清零,如果正好程序计算当前位置,那不是就乱了吗?

怎么处理靠谱呢?

网友A:
你SET发送标志位,接收的D存储器的值怎么会清零?

网友B:
一般PLC的通讯模块都是独立的,跟程序运算无关

网友C:
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序问题

老哥有没有程序,发出来我们菜鸟借鉴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百度这个问题,或者教科书上有这个例子。根据你的描述我估计是时序问题,也就是说你先发送以后寄存器清零了,那么你可以先计算最后在发送出去。就是简单的理解为让CPU先干什么在干什么,时序问题不是程序问题只是机器扫描周期的一个BUG,编程时注意就好,出现问题知道咋解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百度这个问题,或者教科书上有这个例子。根据你的描述我估计是时序问题,也就是说你先发送以后寄存器清零了,那么你可以先计算最后在发送出去。就是简单的理解为让CPU先干什么在干什么,时序问题不是程序问题只是机器扫描周期的一个BUG,编程时注意就好,出现问题知道咋解决就行。

OK 谢谢,手册也没有具体通讯时序描述。

网友D:
可以先比较D存储器的值是不是零,

不是零--》数据传到暂时存储器,
是零--》数据不传到暂时存储器,

暂时存储器的值用来其他程序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