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图片的1M端为何要接入负极呢?

楼主(2018-03-18):
西门子图片的1M端为何要接入负极呢?悬空直接接入负载另外一端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这个我也看了,不懂,然后就没研究,按图使用

网友B:
这是个公共端

网友C:
这个应该是DC/DC的接线图,正负都必须接线,否则,内部的开关管工作不了!

网友D:
呵呵;继电器的你的想法是对的,但这线路是晶体管型的,
1M 1L+ 2M 2L+ 都必须接上DC24V电源,如果你只接L+,那么对应的指示灯可以亮,但晶体管不会动作,也就没有输出;明白不?

网友E:
1M 1L+是电源,同时1M还是公共端。

网友F:
西门子的和日系的还是有区别的,刚开始我也这么想,没接m,就是不能用……

网友G:
如果有内部示意图,就能容易理解。

网友H:
不接的话是不能动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的和日系的还是有区别的,刚开始我也这么想,没接m,就是不能用……
呵呵;就三菱FX的晶体管是不用接电源的;松下的也像SIEMENS一样要接DC24V电源才能动作的;

网友I:
1M和电源的负极是要短接的。M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中统称为参考电位。所以接供电电源负极是合理的。如果悬空,找不着基准电位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1M和电源的负极是要短接的。M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中统称为参考电位。所以接供电电源负极是合理的。如果悬空,找不着基准电位了哈。
plc自带的输出24v,只用作输入可以吧?不做输出负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继电器的你的想法是对的,但这线路是晶体管型的,
1M 1L+ 2M 2L+ 都必须接上DC24V电源,如果你只接L+,那么对应的指示灯可以亮,但晶体管不会动作,也就没有输出;明白不?
好,就是其他的晶体plc却不用这样,悬空可以直接用。所以不解呢

网友D:
呵呵;常用的也就三菱FX的不这样用,大多晶体管型的都是要外接DC电源才能工作的;
可能你一直三菱用的多;

网友I: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干触点,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