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8):
我厂有多台风机变频器偷停,由于工艺要求风机不能停,变频器是端子运行的,请问有什么参数可以设置在端子运行时,就算停了也可以在外部中继吸合时,再次启动起来

网友A:
先描述清楚停止是不是你外部端子信号断开过造成的?还是变频器自己报警停止了?

网友B:
偷停是怎么个概念?正常运行无故障停机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先看看有没有报警记录,查看一下报警历史记录

网友D:
先搞清楚停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的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E:
这个你可以设置变频器运行指示且驱动一个继电器(三菱本身就有继电器输出,不过默认是报警输出,你更改为运行指示即可),你的PLC采集该信号就知道变频器运行情况,发现异常立即警告同时重启变频器即可

楼主:
我说的是正常运行,无故停机

网友F:
最好是在中继上多并联几对常开接点,防止触点虚接造成变频器偷停故障。

网友F:
最好是在中继上多并联几对常开接点,防止触点虚接造成变频器偷停故障

网友G:
什么原因偷停说清楚才能帮你,这样让人猜猜....

网友D:
你停机时控制运行的端子是否在接通状态?变频器显示有没有报警?

网友H:
说明你的设备就有问题了呀,你应该把故障给找到处理掉,就想上面说的不行把四个常开都并起来用。。。

网友I:
你说有多台都有这个问题,那么就怀疑是进线电源的问题了,应该可以设置变频器参数马上恢复运行的。

网友J:
最重要的是找出停机原因,不可能没有任何原因就停机啊。

网友K:
是不是你外部控制有问题,要不变频器怎么会偷停呀。

网友L:
第一,知道停机原因,第二,是否有捕捉再启动功能?

网友A:
如果是端子信号中断过,就加个开关并联;总不可能二个开关同时坏;

网友M:
偷停事什么意思 自己停吗

网友N:
建议你用面板运行方式

网友O:
楼主可以设置报警,停机时警报长鸣,提醒人员,及时查看停机原因并解决。同时继电器输出给变频器运行信号,建议多并几个点,防止虚接。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楼主可以设置报警,停机时警报长鸣,提醒人员,及时查看停机原因并解决。同时继电器输出给变频器运行信号,建议多并几个点,防止虚接。

网友Q:
总感觉这个说法太不安全的呢,停不下来的节奏,哈哈
还是解决问题为好

网友R:
先在程序里设置启停监控,发现是程序的问题还是变频器方面的问题。
再查看变频器启停使用“电平”
还是“沿”触发----改为“电平”控制

网友S:
这个真应该好好查查控制部分,我举得也许是控制部分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T:
得先找原因,看是电源原因还是负载原因或变频器自身原因,或者是干扰原因,我觉得不能盲目再启动,可设置备用变频器与备用电机与故障机切换运行,或者设置备用工频启动柜与变频运行切换运行。

网友U:
有同样的设备的话,调换变频器来确定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没有就查故障代码,检测端子螺丝松紧,信号电压,模拟量等。停机第一时间看面板指示灯状态和有无报警等,但多数是过热停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