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 相对定位 脉冲发送时间问题

楼主(2018-03-18):
ES2 PLC 100KHz的脉冲,是不是1ms 发100个脉冲?
我想实现停顿25ms发2500个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如果是1ms发100个的话,那么发2500个脉冲用了25ms,这样算我的程序应该是1秒发送20次的,但实际只有9次。
各位大神给看看我的是哪里出了问题,或是我的思路不对的话,请给个1秒发送2500个脉冲20次的方法
在此谢过大神们了

网友A:
1秒发送2500个脉冲20次的方法
以2500HZ作为频率发频率,发完后让计数器加1,加够20就断开

网友B:
指令用的有点问题,drvi是带加减速的,还得把时间算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给讲讲DDRVI的加减速时间怎么计算吧,谢谢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扫描周期的问题,每个周期只输出一次。可以试一下循环指令,循环20次后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