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8):
现有设备:数字式电子电度表,有一路4-20m模拟量输出可设置为有功功率,有一路有功电能脉冲输出,默认电表常数脉为1600ipm/kwh,脉冲宽度默认60ms
现有编程设备:西门子S7-200 224CPUXP+TD220S文本屏
缘由:我厂主变8000kva,实际负荷4000至5000kw,之前一直按容量交纳基本电费,结合近几年生产和用电负荷情况,现在我想向公司建议改为按最大需量交,但在正式建议前计划先观察几个月的最大需量的数值和曲线,故有此自行编程尝试。
我暂时的编程思路:
1、利用模拟输出的功率信号,每1分钟读取一次功率,第16分钟后,读取功率数值需要先入先出处理,再取15分钟平均值,之后有更大的需量值产生就取代刷新,每月1日清零重新记录。
2、感觉模拟量输出信号不准确,改用电量脉冲信号计数编程处理转换为功率,之后的每1分钟读取一次功率,后面处理都一样
编程难点:【第16分钟后,读取功率数值需要先入先出处理,再取15分钟平均值,之后有更大的需量值产生就取代刷新】

请问有没有同行做过类似的编程提供参考(类似统计某处累计人流量、某时间如30分钟平均人流量,每月某时间如30分钟最大人平均人流量),翻阅200系列编程手册没找到编程难点对应的指令,三菱FX系列plc编程手册就好像有。(我对西门子这些特殊的功能指令应用不太熟练)

网友A:
负荷在经济运行之间啊

楼主:
基础电费按容量收取:12月*8000kva*23元/kva=220万元/年

基础电费按最大需量收取:12月*4500kw*32元/kw=172万元/年  (暂按平均负荷4500kw算,可按预计负荷每月动态申报)

每台变压器可少交基础电费:220-172=48万元/年

实际上我们有4台这样的变压器,合计可节省120至190万,只是为描述简单我只写了一台。

注:当月实际最大需量超过当月申报需量,超过部分要按64元/kw 结算。

网友B:
数字式电子电度表?啥型号?这装置本身应该有需量计算呀。

网友C:
你直接高压计量就不需要这么考虑了!
还有就是模拟量模块有最大值,直接查看模块的最大值那个内存字就知道了

楼主:
深圳亚特尔DNS9000有功电度表,查看了说明书,没有需量记录。

楼主:
我的思路(不知道是否合理):
1、通过模拟量或脉冲量的方式算出实时有功功率
2、每1分钟读取实时有功功率,并按先入先出移位的方式存入15个固定的数据区
3、求这15个固定数据区的平均值,即为当前这一分钟的有功需量,并另存
4、最新每分钟的有功需量与上次的数值比较,不大于上次值则保留上次值,作为最大需量
5、如大于上次值,则取而代之成为当前新的最大需量值
6、每月底,把当月最大需量值另存并固化,用于虚拟电费结算。

现在用西门子S7-200编程卡在第2步,未找到合适的指令,请问有没有其他思路或编程方法实现此目的?

网友D:
电费详单上,可能有最大需量一项,或可用于比对;但每月的结算日,不一定是月末的一天。
对主题问题不懂

网友E:
测出来又怎么样呢?说实话,一个公司不缺那点多余出来的容量费(比如长期有50%的闲置容量),如果是一个成长期的公司,随时会发展的(我觉得您还是要首先跟部门领导沟通,然后再由部门领导跟最高决策层沟通,公司以后的发展模式是什么)。

一般我们工程技术人员,都建议工厂在设置电源装机容量,预留多余的容量来应对公司的业务变化,否者公司发展一次就需要增容一次,够你折腾的。

网友F:
做个1分钟的BOOL量,计时一分钟设为1,在值为1的时候计算,计算完成就置0,下个周期为0,跳过。

楼主:
已经是高压计量,电费单没有最大需量的记录,公司目前因环保问题几年内不可能扩产,只会逐步缩减负荷,现在要想办法降低各种成本。先抛开有没有用的问题,用S7-200技术上能否实现该目标?

楼主:
好像有点眉目,用西门子表指令FIFO有可能实现,仿真试验中。

楼主:
通过两天的不断试验,利用ATT指令和FIFO指令,解决了第2点动态数据先入先出采样储存的问题。

楼主:
后3张图片分别是I0.1接通5次,10次,11次的数据,可以看到新数据不断压入,旧数据不断清出。增加其它附属编程和优化后就可以求动态平均值。

网友G:
有一个办法,开辟一大块数据区,用变地寄存器,过一段时间记录数据然后地址+1,超过数据区最大地址,从头赋值再来,

查看也简单,对应变址减去时间对应的次数,大于0正常寻址,小于0就加上数据区最大地址常数,寻址得出需要看的值。

楼主:
通过学习模仿和消化改进,利用表指令现在已经实现每秒钟写入一次数据,利用循环指令和指针实现每分钟60个数据动态求和,并算出一分钟平均值。

楼主:
重复以上指令,触发脉冲由1秒钟改为1分钟,适当修改V区地址,取15分钟动态平均值,就实现了15分钟有功需量显示。

楼主:
把当前有功需量VD与掉电保存寄存器MD比较,如果大于就传送到MD保存,就实现了最大需量的抓取。

楼主:
通过文本屏组态,就可以显示瞬时功率,一分钟动态平均功率,15分钟动态平均,和15分钟最大动态平均功率(也就是供电局监测的15分钟有功最大需量)

楼主:
下一步计划通过时钟指令,在每月1日零点附近,永久记录并清除上月最大需量,重新开始当月计算。
查找资料中。。。。。。

网友H:
8000KVA的变压器是不是110KV/10KV的?没监控设备?如果有监控设备的话,调出功率曲线一看就清楚最大功率需量。还有,你想减基本电费,国家电网会要求你们更换变压器的吧?

楼主:
变压器是10kv/6kv,有供电局的电表,被封条封死柜门不能打开,也可以查看最大需量,但只能眼看约3分钟轮回显示一次,我想再6kv侧我们自己的电度表测量,如果成功且与供电局读数基本误差不大,我想把数据和历史曲线传送至生产调度部门,用于调节生产负荷做参考。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思路(不知道是否合理):
1、通过模拟量或脉冲量的方式算出实时有功功率
2、每1分钟读取实时有功功率,并按先入先出移位的方式存入15个固定的数据区
3、求这15个固定数据区的平均值,即为当前这一分钟的有功需量,并另存
4、最新每分钟的有功需量与上次的数值比较,不大于上次值则保留上次值,作为最大需量
5、如大于上次值,则取而代之成为当前新的最大需量值
6、每月底,把当月最大需量值另存并固化,用于虚拟电费结算。

现在用西门子S7-200编程卡在第2步,未找到合适的指令,请问有没有其他思路或编程方法实现此目的?
这个用200实现起来有些难度,关键是200所提供的指令比较低端。
不过也不是不能实现。
开辟一块V区作为数据队列使用,可以设置开头几个单元的功能如下:
数据总量(运行一段时间后固定自然固定为15)、当前指针或队列数组索引值。
单元大小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计,比如实数4byte。
接下来的单元存放实时数据,可以设计为0号...14号,0号为队列头部,14号为尾部。
数据进入队列时存放在当前索引指定的单元(可能需要用到指针),当前索引初始化为0,还需要一个队列头指针和当前指针,分别存放0号单元指针和(头指针+当前索引)所指向的当前数据地址。
这样FIFO问题转换为指针操作:入队->修改索引->求数据平均值->比较。
出对入队操作:
0到当前索引之内的单元数据集体向0头部移动一个单元实现把0号单元出对(需要从头部开始移动覆盖),然后实时数据写入当前单元。当前索引+1,如果当前索引大于等于14则不再进行+1.
一段时间后当前单元索引固定为14,就是最后一个单元了。
这种操作如果使用1200或300就简单得多直接使用SCL实现。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指导,我已于上月底用S7_200完成全部功能,并投入试用,主要编程方略如下:
1 不用电度表模拟量输出,改为统计电度表脉冲输出,主程序用一分钟定时脉冲,对电度表脉冲进行一分钟累计
2 子程序1用FILLN进行初始化处理,并对计数器清零
3 子程序2用ATT建表指令和FIFO先入先出指令,对计数值进行动态写入和溢出
4 子程序4用FOR,NEXT循环指令和指针对15个数据接触器进行每分钟动态累计,得到15分钟的电度值,再乘4就是1小时电度,该值即可视为功率值
5 主程序对功率值进行比较,大于本月内前值则保存为最新值,并用断电保持数据区进行当月保持
5 子程序5读取实时时钟,并把时钟BCD码转换为十进制码,用月日时分秒触点比较指令串联,实现每月1日0时0分0秒对上月部分数据清理,并重新开始
通过plc实际运行已实现既定目标,下步准备组态文本屏显示,无论日后最终公司是否用到,起码我已掌握了以上指令的用法,通过自学和大家帮助提高了编程水平。

网友I:
不错,200Smart确实有建表和FIFO/LIFO等表指令,我之前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