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8):
Q26UDV带队(一套2个Q26UDV并列运行的、另一套3个Q26UDV并列运行),AJ65BT-64RD3\AJ65BT-64AD\AJ65BT-64DAI\AJ65SBT-32D\AJ65SBT-32DT\AJ65SBT-32T\AJ65SBT-16DT\到处排队,QD75P4排了7个、
好累啊!!

楼主:
远程模块就不能在网络组态显示了

网友A:
原来三菱也可以这样选型!
这是又来大工程了!

网友B:
楼主这是又接大项目了,结束后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C:
怎么多模块,还真是大项目,不知道应用那个方面的行业,用怎么多

网友D:
工控大神,你好!

网友E:
伺服那么多为什么不选走光纤通讯的型号不是可以少接很多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那么多为什么不选走光纤通讯的型号不是可以少接很多线吗
问题:伺服电机驱动器被机械工程师选定了,知道吗??

网友E:
呵呵,那这个有的搞,这种选型感觉陈本没少多少啊

网友F:
我们一般是驱动和动力由电气选好,资料尺寸交给机械

网友G:
换算下哈,30w,造价挺高,技术含量不低。。。

楼主:
这个老板是120W承包下来的!!
老板还是有不少利润!!

网友H:
QD75P4不好,最好能解用QD75D4??上次我用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脉冲和方向信号线有3米左右吧。结果经常丢步,后来步进驱动器重新移了个位置,信号线缩短在2米以内,问题才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QD75P4不好,最好能解用QD75D4??上次我用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脉冲和方向信号线有3米左右吧。结果经常丢步,后来步进驱动器重新移了个位置,信号线缩短在2米以内,问题才解决。。
P是集电极的,三菱要求是2米之内,D是差动的,可以在10米之内。
这么多伺服,最好要说服机构用总线型的。

网友J:
是一个大项目呀。希望能跟进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