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sr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8-03-18):
用三菱FX2N 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y0控制1号电机,y2为一号电机的方向,y1控制2号电机,y3为2号电机的方向,有如上几条指令,用plsr指令控制,当置位m18和m28时,一号电机动作,但二号电机不动作,图为监控画面,后经过改进,先置位m18,步进电机1运行完成后再置位m28,结果未发生改变,请求各位老师解答,谢谢老师。

楼主:
麻烦各位老师了

楼主:
请求各位老师解答

网友A:
我是新手,看视频说的,不是说一个程序只能用一条plsr指令吗?

楼主:
可是我前面也有控制这两台电机复位  都可以同时运行的

楼主:
到目前为止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尝试过很多种编程思路

楼主:
这是对电机进行复位的程序  能够同时运行,希望各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为什么不能运行

网友B:
搜索一下Y1,看看是不是双线圈

楼主:
如果y1是双线圈的话那一开始不应该也没有输出么?

网友C:
不用M8029,用M8147、M8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