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8):
电路图示如下:

这是一个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电路。左边是一个脉冲信号源,它由24V供电,输出正负5V的脉冲信号。图中24V的地与信号的地不共地。

因为这个信号源要去PLC的高速计数脉冲端口,而信号源的脉冲幅值达不到PLC的要求。PLC要求输入脉冲幅值在0-24V电平。所以用三极管的开关电路做信号电平的平移。

问题来了,应用这个电路发现,有时会出现脉冲信号源的端口损坏,或者信号地的端口损坏,导致信号源不输出脉冲。考虑因为把供电电源与信号电源人为短路共地。可能导致的问题隐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上述电路稍加改进,变成了如下的电路,解决了信号源与电源不共地的问题了。

改进以后的电路,可以把信号源输入,作为差分输入形式。供电电源的地与信号源的地不再共地。以消除问题隐患。

电路中:

两个10k电阻作为差分输入阻抗;

200k电阻提高脉冲信号的前沿陡峭;该电路的脉冲频率最大为120kHz,保证其波形不失真;

47k电阻是提高三极管开关电路输入驱动能力,偏置电压;

240欧姆电阻是输出限流。为PLLC提供强驱动能力。

测试电路结果,基本达到了使用要求。

网友A:
介绍得详细。
有的电路,需要在试验、调试、使用中得到完善。

网友B:
楼主专业,我对电子电路了解不多。

网友C:
不接输入,基极电压应该在18V。楼主,确认过吗?

网友D:
光电耦合不是更好

网友E:
楼主够专业!现在很少有人研究分析这种散件电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接输入,基极电压应该在18V。楼主,确认过吗?
大概算了下是18.6v,此时三极管应该处于饱和导通状态,还能起功率放大作用吗?电子小白一个。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C:
回复 网友F:
这个是电平转换,不是功率放大。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电平转换,不是功率放大。工作在开关状态。感谢指正。基极电压对地电压五伏多。三极管会不会已经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是。不接输入,三极管饱和导通,输出为0电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如果没有这个上拉电阻47k,信号源(脉冲)驱动能力很弱,导致三极管输出的低电平低不到0电平,大约在5V以上,而有了这个上拉电阻,保证输出脉冲低电平能达到能0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三极管开关电路,工作在饱和导通这仅仅是一种稳定状态。当它的输入信号为0或负电平的话,三极管就会由饱和导通变为截止关断,输出信号就翻转了。这就是开关电路的工作过程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加光耦需要加高速光耦,一开始不是没有想过此方案。但需要修改原方案,重新做电路,动静有点大了。老板要求最好是在原基础上做些修改,解决问题。

所以才做如上所述的修改。好在电路很简单,而且有效解决了问题。这是一个很基础的电子电路。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但是这个管子,基极和发射极的耐压只有5V,偏置达到18V,管子要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开关电路,工作在饱和导通这仅仅是一种稳定状态。当它的输入信号为0或负电平的话,三极管就会由饱和导通变为截止关断,输出信号就翻转了。这就是开关电路的工作过程呦。
感谢楼主解惑。我一直以为楼主输入的正电平。因为你上文提到说幅度不够大。你这样回答我基本理解了。但我感觉这个电路基极的电压有点偏高,已经处于深度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G:
电平转化可以用光耦耦合。这样就可以隔离了。必要了可以用光纤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我应该还是把原来的那个反并联二极管再加上。为保护三极管所用。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好,听你的,我在做一次补偿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