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8):
如题,编程电缆太贵,能用USB转232电缆编程上传下载程序吗?

网友A:
呵呵;USB转的RS232后,还需要一条XW2Z-200S-V的电缆,而且你的PLC内设的通讯口模式也要对应,如果你连接的是OMRON  NT的触摸屏,那么需要先用左侧的编程口把协议改后才可以用RS232口与电脑联机;

楼主:
谢谢了,多谢,多谢,那就买条编程电缆吧。

网友A:
编程口用CQM1-CIF02就行了;

网友B:
自己做根线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USB转的RS232后,还需要一条XW2Z-200S-V的电缆,而且你的PLC内设的通讯口模式也要对应,如果你连接的是OMRON  NT的触摸屏,那么需要先用左侧的编程口把协议改后才可以用RS232口与电脑联机;

版主:如何用左侧的编程口改协议啊?有相关教程吗?

网友C:
NT的触摸屏和电脑通信传画面用XW2Z-200S-V和XW2Z-200S-CV有什么区别?

用XW2Z-200S-V这根电缆只能传画面无法传送系统程序。
用XW2Z-200S-CV的这根电缆既可以传送画面也能传送程序。

网友A:
设置里上位机链接端口模式从NT LINK改回HOST LINK后保存下载设置到CPU内再断电重启就生效;
但更改后就与OMRON的屏不能通讯了;要与屏通讯还得改回去;

网友D:
这个都是比较老的机型了。。我现在还有两个cpm1a..

网友A:
这个算不上很老;几年前还有销售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用国产的编程电缆就可以了,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