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8):
西门子200smart系列的问题,现有一5CM01通讯模块,但是和现有的CPU模块无法通信,不能确定是通讯模块坏了,还是CPU坏了不知道如何测试一下,有多余CPU和通讯模块。菜鸟求教,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不清楚楼主根据啥现象判断的不能通讯,方便上个图看看更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在现场,当时是模拟量都可以上来,但是流量机上不来,PORT0可以读数,PORT1就没有

网友B:
我想知道5CM01是啥样的, 是232还是485通讯模块,,上图看看,有没有报警,有没有显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485模块,不再现场,报警10查了组态错误,有两个通讯模块,都不可以读数

网友C:
PLC只能添加一个5CM01,组态可选RS232/485,通讯速率可以用默认然后在程序中初始化串口(PROT1)时配置通讯协议;如果使用MODBUS协议直接调用库程序就可以;如果是自由通讯协议就需要你自已编程初始化了;测试可以直接在电脑上用串口助手与PLC进行通讯测试,用PLC发送一个字符串或者从电脑上发送字符串不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这个项目中的模拟量是没有问题的,开关量也可以控制,但是就是通讯远程的这块读不上来,不能确定是CPU的通讯有问题还是通讯模块有问题。

网友D:
打开编程软件右侧有个PLC选项,点开把那通讯模块组态一下就可以用了,200和200SMART的区别就是smart的模块需要组态,这个组态好像是惟一的,根据一个系列号识别组态,也就是说当某个模块坏了,更换一模一样的也不能使用,需要重新组态,让CPU认识这个新模块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