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面三张分别是什么产品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8-03-18):
(无正文)

网友A:
伺服控制器是应用在车床上吗??

网友B:
查第一张图片之“active line module”,得:ALM 模块、调节型电源模块。
查6SL3130-7TE31-2AA3:提供可调直流链路电压。
好像是可用于变频电机、伺服电机的电源。
不懂,只是顶个帖。

楼主:
全部回复,这个是机床用的,旋压机上的配置,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求大神们看下什么了

网友C:
第一个看去像直流驱动器

网友D:
上西门子官网,按照型号查找试试吧。

网友E:
看着像西门子 s120 一般用cu320 或者用simotion控制

网友F:
西门子电源模块,这东西可不便宜。

网友G:
西门子sinamics变频器。

网友H:
直流母线式变频器的公共AC/DC电源模块。

网友I:
西门子的东西去官网查查吧

网友J:
分别是西门子变频器反馈单元、驱动模块、和功率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