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9):
   昨天在现场调试水位控制系统时,24v电磁阀的控制线、图中的24v电容式液位开关的电源线、信号输出线为同一条多心是电缆中不同的电线(液位开关的供电电源和电磁阀供电电源分别独立。电磁阀的公共-24v线是控制电缆外的一条独立的电线)。在电磁阀开关的瞬间,该电磁阀控制的水罐对应的3个液位开关同时烧毁。但同一多心电缆控制的另一个水罐的液位开关却没事。检查该电磁阀回路和液位开关回路均无接错线,液位开关供电电压正常。望各位老师前辈帮忙指教一下!先行谢谢!

网友A:
画个图说明多好,这文字看得我脑子都要炸了

网友B:
同样是没有看明白,希望有朋友能看懂。

网友C:
我使用过一个多芯电缆,里面有接触器的控制线220VAC,有24VDC,结果24VDC的线对地电压有一百多伏,测量线间无破损短路。 检查下你的线路,测量下电磁阀动作时,液位开关的电源电压有没有波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图以上传,麻烦你在帮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缆里走的线都是24vdc的电压电缆总长24米

网友D:
电磁阀断电瞬间的反向电动势感应出瞬间高压,而液位开关防止浪涌的这个电路做的不好导致损坏。

网友E:
为何不把24伏负放在一个电缆里面。同意8楼的意见。电磁阀输出端可以并接反向二极管,车床离合器回路较多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F:
怎么怎样做,不能做同一个com端,然后24v+加上玻璃保险丝,得要改进电路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当时电缆(12芯)少算了一根公共线,所以外加了一条线作公共线。另外,当时我也是这想法,但很快我又否定了。因为,同一个电缆里的另外一个罐的控制回路的3个液位开关却没事。按理,是电磁阀反电势的话应该电缆里的所有液位开关都会烧坏才对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时电缆(12芯)少算了一根公共线,所以外加了一条线作公共线。另外,当时我也是这想法,但很快我又否定了。因为,同一个电缆里的另外一个罐的控制回路的3个液位开关却没事。按理,是电磁阀反电势的话应该电缆里的所有液位开关都会烧坏才对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的电磁阀的0V走的是电缆外的线,有没有问题?直接看时看不出问题的,实际检测下数据,看看能不能找出异常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根外加的0V只和电磁阀的控制线形成回路。液位开关的电源是相对电磁阀电源独立的。所以,这根0v不是液位开关的0v。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了你的液位开关图片,慢慢的淘宝风格,一个坏了另一个不见得就坏了,质量一般的器件之所以质量一般,并不是不能用,而是质量不稳定,没准就是这个液位开关里边的器件某一个参数不是太好呢,你可以打开这个液位开关的壳看看里边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液位开关是淘宝买的没错。质量一般是自然。但3个同时烧坏的概率就不是质量所能说得过去的了。

网友G:
同意八楼的说法,应该是电磁阀在断电时的反向电动势,可以在电磁阀两端反并连个二极管。

网友H:
把那个零线拿出来试试看会不会烧了。

网友I:
有感应电势的嫌疑,而且存在多芯电缆之外的一根线;未损坏的一组液位开关,电源是否为另外的。
若三个液位开关处于同一条件下、三个液位开关性能一致,假设为过压故障,则存在同时损坏的可能性。

网友J:
电磁阀加续流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另外的3个液位开关和烧坏的液位开关的电源及连接的电源线都是共同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吧0v线拿走后电磁阀就没有回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值得试下

网友K:
同一电源下有的坏有的没坏,这似乎很难解释,可以加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L:
 电磁阀输出端可以并接反向二极管(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M:
你可以再通电测一下液位计线路电压
8楼的很有道理
但也有可能是其他地方过来的电压!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在电磁阀端并接了反向二极管,不再出现击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