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电机倒转

楼主(2018-03-19):
一台新设备星三角电机,试机发现反转,电工倒转,由于空开下口需要使用套管,电工倒的接触器上口,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正常应该两个接触器上口都倒,而实际就倒了2颗线,造成送电启机失败。

网友A:
只是送电失败,没有危险就没关系啊

网友B:
是只调了主接触器或者角接触器?

网友C:
没有什么损坏吧。

网友D:
   断路器下口到接触器上口的三根电源线进行相序倒换与直接倒换断路器下口的三根线有何区别?如果是倒换接触器下口到电机的连线就需要倒换两组线才能改变相序。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望赐教。

网友E:
这个不是专业电工常会弄错。我们这边有把电机弄烧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犯迷糊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

网友G:
感觉这样处理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路器下口到接触器上口的三根电源线进行相序倒换与直接倒换断路器下口的三根线有何区别?如果是倒换接触器下口到电机的连线就需要倒换两组线才能改变相序。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望赐教。
他只调了主接触器
角接触器没有调相。

网友H:
稳妥的方法,是再简单也画一下图;改接完毕,再核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这样处理是对的,
他这样不对,如果倒接触器或是电机线,需要倒4棵线。倒空开下口,就倒两颗线。

网友I:
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路器下口到接触器上口的三根电源线进行相序倒换与直接倒换断路器下口的三根线有何区别?如果是倒换接触器下口到电机的连线就需要倒换两组线才能改变相序。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望赐教。
他只调了主接触器
角接触器没有调相。

是啊,两棵线应一起调相。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断路器下口到接触器上口的三根电源线进行相序倒换与直接倒换断路器下口的三根线有何区别?如果是倒换接触器下口到电机的连线就需要倒换两组线才能改变相序。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望赐教。
应该是这样吧,从断路器下口调相,每相只需调一棵线,因为每相就只接一棵线,接触器上口就不同了,每相上是接了两棵线的,调就应一起调 。

楼主:
楼上的说的好。我语言表达能力差。

网友K:
没有听响闪光就好!

网友C:
倒接触器上口的2颗电源线不行?

网友L:
简单一点:调换电源相序,电机那里、接触器位置均不动即可

网友M:
直接调换开关下面的线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N:
电工水平有高低,有的只会修照明的也自称电工

网友J:
这种情况最好就调电源开关侧简单,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O:
也可以直接在电机在电机端倒相,把u2 v2对调,v1 w1对调

网友P:
没有发生危险就好事呀。

网友Q:
换断路器的下桩就两根线啊

网友R:
星型接法倒是没问题,角型接法就有问题了。

网友S: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电源上口线还一下

网友T:
还是倒闸方便些,即使用套管。

网友U:
引用 网友D:
   断路器下口到接触器上口的三根电源线进行相序倒换与直接倒换断路器下口的三根线有何区别?如果是倒换接触器下口到电机的连线就需要倒换两组线才能改变相序。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望赐教。
我感觉也是一样的。我也是这么理解的。除非师傅倒的是电机线或接触器六根线。

网友U: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断路器下口到接触器上口的三根电源线进行相序倒换与直接倒换断路器下口的三根线有何区别?如果是倒换接触器下口到电机的连线就需要倒换两组线才能改变相序。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望赐教。
应该是这样吧,从断路器下口调相,每相只需调一棵线,因为每相就只接一棵线,接触器上口就不同了,每相上是接了两棵线的,调就应一起调 。
你这样解释就清晰明了了

网友V:
调换断路器出线任意两根即可

网友W:
这个最简单的是调整断路器馈出线。
话说25楼早上不到6点就上论坛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
。。。
。。。
。。

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网友X:
主交流接触器的相续任意调换两厢,主接触器调换那两厢,角的交流接触器同样调换那两厢。

网友Y:
掉转电源进线不就好了。

网友Z:
引用 楼主:
一台新设备星三角电机,试机发现反转,电工倒转,由于空开下口需要使用套管,电工倒的接触器上口,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正常应该两个接触器上口都倒,而实际就倒了2颗线,造成送电启机失败。
按你这个意思是星启和三角工作的方向反了,造成了星形正转启,角形反转运行了。

网友AA:
想依葫芦画瓢的,用错地方了。

网友AB:
马虎大意,再多思考三秒钟,也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AC: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慢慢的就会了。

网友AD:
他可能不熟悉星角启动原理吧!

楼主:
工作中多一步确认就好了。

网友AE:
引用 楼主:
一台新设备星三角电机,试机发现反转,电工倒转,由于空开下口需要使用套管,电工倒的接触器上口,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正常应该两个接触器上口都倒,而实际就倒了2颗线,造成送电启机失败。
楼主说法也不对吧?三个接触器,1.电源2.三角3.星点,2.与3.只表示电机接法相当于接线盒内的连接片,那么变换相序只需调换电源接触器上端两根线。

网友AF:
电工没注意到是星角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引用 楼主:
一台新设备星三角电机,试机发现反转,电工倒转,由于空开下口需要使用套管,电工倒的接触器上口,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正常应该两个接触器上口都倒,而实际就倒了2颗线,造成送电启机失败。
楼主说法也不对吧?三个接触器,1.电源2.三角3.星点,2.与3.只表示电机接法相当于接线盒内的连接片,那么变换相序只需调换电源接触器上端两根线。
正常是倒的是1和2的接触器上口,倒他只倒了1的上口。
因为1和2的上口是并联,应该一起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F:
电工没注意到是星角启动
他确实没确认好。

网友AG: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启动和运转都是翻转,就只要换电源相序就可以了,如果是启动正,运转反,就要调接触器到电机的线路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引用 楼主:
一台新设备星三角电机,试机发现反转,电工倒转,由于空开下口需要使用套管,电工倒的接触器上口,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正常应该两个接触器上口都倒,而实际就倒了2颗线,造成送电启机失败。
楼主说法也不对吧?三个接触器,1.电源2.三角3.星点,2.与3.只表示电机接法相当于接线盒内的连接片,那么变换相序只需调换电源接触器上端两根线。
正常是倒的是1和2的接触器上口,倒他只倒了1的上口。
因为1和2的上口是并联,应该一起倒!
不对!只需调1.电源接触器上端两根线,不需调2.三角接法接触器上端接线。因为这个接触器相当于接线盒内三个竖装的连接片,试问要使一台三角接的电机反转,要不要调换连接片?

网友B:
只调主接触器不行的,所谓形成联片是由两个接触器共同构成的,单调一个接触器电机会形成一相绕组没有电压。

网友F:
我有过一次给电机倒正反转,倒线后电机转向没变!!!
后来仔细检查了下,拆下的线分不清了,从那拆的又都接了回去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只调主接触器不行的,所谓形成联片是由两个接触器共同构成的,单调一个接触器电机会形成一相绕组没有电压。
不对,你可以画下一次线图分析。对星点接触器来说,只要能把三个电机端子并接在一起,不存在相序问题,因此可以不讨论。乘下电源接触器与三角接法接触器,前者主要任务是接通电源,存在相序问题。后者主要把电机绕组接成三角形,是如何连接的问题,而不存在相序问题,这个接触器的三对触点,相当于电机接线盒内的三条竖装的连接片,所以这个接触器上端的线不需调换。而且还有一种接法,把这个接触器的上端连接在电源接触器的下端,这样连接还要对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引用 楼主:
一台新设备星三角电机,试机发现反转,电工倒转,由于空开下口需要使用套管,电工倒的接触器上口,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正常应该两个接触器上口都倒,而实际就倒了2颗线,造成送电启机失败。
楼主说法也不对吧?三个接触器,1.电源2.三角3.星点,2.与3.只表示电机接法相当于接线盒内的连接片,那么变换相序只需调换电源接触器上端两根线。
正常是倒的是1和2的接触器上口,倒他只倒了1的上口。
因为1和2的上口是并联,应该一起倒!
不对!只需调1.电源接触器上端两根线,不需调2.三角接法接触器上端接线。因为这个接触器相当于接线盒内三个竖装的连接片,试问要使一台三角接的电机反转,要不要调换连接片?
我不赞同你的看法。我认为你是错误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E:
您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三角接触器电源从主接触器下口取,那只调主接触器上口两根线就可以,因为三角接触器随主接触器换相而换相。
但是楼主讨论的是三角和主接触器上口并联的情况,那就不行了。

网友B:
我想楼主说的应当是这样的改动,改后会造成u相头尾端均为B相,形成缺相。

网友AE:
回复 网友B:
你画的图说明了楼主的问题,但现实中这种接法几乎不用,一般是三角接触器上端并接在电源接触器的上端,即电源接触器上端接着6根线,只需调换其中的两根来自开关的电源线。

网友AE:
回复 楼主:
其实对与错在于三角接触器的上端三根线接到了那里?1.接在电源接触器下端,此时只需调换电源接触器上端的两根线。2.接在电源接触器上端,与来自电源开关的三根线并接,此时也只需调换来自电源开关的其中两根线,来自三角接触器的三根线保持不变。3.接在电源开关下端与电源接触器上端之间,这种情况既要调换电源接触器上端两根线也要调换三角接触器上端对应的两根线。但第三种接法有多少人会采用?

楼主:
我们这里空开下口两颗线,不是6颗线。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空开下口两颗线,不是6颗线。
对星三角起动电路,在电源开关下端接6根线的很少,几乎没有。一般多见电源(主)接触器上端或下端接6根线,这种情况若要电机反转,就只需调换电源(主)接触器上端来自电源开关的任意两根线。50楼下图那种接法也是几乎没有的,谁会在线的中间弄个连接点?这只是画原理图时为了方便、美观才画成这样,实际当中这三个连接点就是电源(主)接触器上端三个接线柱。

网友AH:
果断地调断路器下端出线就可以了。要是调接触出端线必须要调四根线,并且要用万用表量好U1U2V1V2W1W2,确保启动星型,运行三角形。工作麻烦!花时间

楼主:
反正我们如果不倒空开的话,就得倒4棵线已经验证!

网友AI:
回复 楼主:
主线相序调一下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反正我们如果不倒空开的话,就得倒4棵线已经验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找个电机亲自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