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9):
求助…改进前变成改进后我只需要做一个220转16v的变压器就行吧,还有别的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A:
你技术改造什么设备?改造线路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但是只要满足设备的安全和技术参数的需求即可。

网友B:
想法感觉挺好,可以好好的熟悉下工艺,希望能成功,也要考虑下安全问题

网友C:
   看你的改造方案好像只是去除了开关电源这一块,不知你的控制器对电源的要求如何?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还是不要改动。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空压机,要把线路改简单点  ,安全问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也是刚学,没什么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控制器要求AC16V  领导让改不得不改??

网友D:
本来有开关电源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E:
开关电源输出的应该是DC12V,你改了以后应该是AC16V,不能通用的吧

网友F:
这个看你控制器的电源电压要求,假如是在控制器的额定范围之内就没有问题,还要注意控制器需要的是AC还是DC。

网友G:
改进的话,建议变压器AC380(220)V/16V,变压器前端2A断路器即可,后端建议用2A~5A保险管即可,不推荐后端断路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两种改法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控制器也改了  本来是12v 换成16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方便加下qq吗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网友H:
熔断器是电流过高时保护电路用的,断路器是分合电源用的。

变压器 前后都是装熔断器。

网友I:
控制部分只有一个用AC16V的负载吗?

网友J:
16v断路器,第一次看到用。

网友K:
这个电压多不对了啊

网友L:
呵呵;DC12V可以用的话,现成的开关电源多的是,普通的价格也不高,稳定性肯定比你自己搞的要好,改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M:
楼主的意思是12V的改成16V交流的是吧,关键在于你的控制器支持就得,空压机控制器用16V交流的不多啊,还有其他的传感器的电源呢

网友N:
是因为更换了控制器,而不需要稳压电源了吧;那么是控制器自带电源部分了,可查看其对供电的要求。

网友O:
你带的设备是什么设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