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9):
使用西门子PLC普通计数器编程,数据跟踪会丢失,有什么办法解决,皮带速度80.

网友A:
西门子200也有高数计数输入点。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高数计数器对吗

网友B:
皮带速度80什么?
cm/s?

网友C:
1、开关受干扰导致线上多了东西;
2、开关响应速度慢导致线上东西少了——东西走了信号没有给到PLC;

网友D:
80?米/分还是什么单位,速度太快用高速计数器,别响应频率跟不上速度

网友E:
正常每秒检测到多少次物品?还有光电传感器的型号

网友F:
这是新设计的控制方式,还是老设备改造的?接近开关响应频率和计数器的相应频率有没有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G:
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

网友H:
以前好的吗 ?

网友I:
有干扰,或计数速度响应不了吧。

网友J:
普通计数器不够快

网友K:
建议选光电开关

网友L: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在当前速度下检测皮带上的产品计数数据有丢失吧,有可能是元件选型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的编写问题,方便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看吗

网友M:
高速计数器

楼主:
80的速度是指80米/每分钟。光电测速检测开关是IME12-04BPSZW2S

网友N:
80 m/min这个速度,不到1s一个物件,不算很快。技术频率不高的,但还是记不准(丢数),那就是干扰问题了。可以用示波器监控光电开关信号的波形,看看是什么问题嘛。

网友O:
物体多大

网友P(2018-05-07):
我们 公司也是 计数,汽车厂 1分钟100次 用的是 和泉的 光电开关 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