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9):
请教大家如何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对ABB变频器收发数据呢?
用的是sscom42调试工具,外部连接ABB的是用的这个RS-485
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01 06 00 00 00 06 09 C8(先不管具体功能),为什么串口调试工具返回的数据是
7E BE FF FF F3 ED 6F 00,讲道理不是应该是01 06。。。。。。。这样的格式吗?而且不管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了多少次,我看变频器5306功能里面的数据(接收数据的次数)也是为0,这不是说明根本没有通讯上么。
我用PLC连接ABB 变频器时,也是通过MODBUS通讯的,我在PLC里面发送和接收数据就接收到实际的电压,电流,转速这些数据。但是用PLC做通讯,我用串口调试工具看接收到的频率数据是 7E 7E 33 FF FD 35 11 00,不懂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但是在PLC程序中显示接收的数据是100(10HZ)是正确的。
请教大家如何用串口调试工具来收发数据呢?挺急的

网友A:
看着通讯头都大,今天还有个通讯的小故障,我却折腾了小半天

网友B:
楼主 你要把通讯协议贴出来 ,大家才能帮你看看

网友C:
发送   02 01 00 00 00 04 3D FA
第一个字节02表示(地址)
第二个字节01表示(功能码)读线圈
第三个字节及第四个字节 00 00 表示起始地址 Q0.0
第五个字节及第六个字节00 04表示读取的位数为四位,Q0.0到Q0.3
第七个字节及第八个字节为CRC校验

发送   02 03 00 10 00 03 04 3D
第一个字节02表示(地址)
第二个字节03(0x03)表示功能码  读保持寄存器
第三个字节及第四个字节16# 00 10 ,表示十进制地址16,需要再乘以2,表示vw32。
第五个字节及第六个字节00 03表示读取的三个字的值,vw32到vw34
第七个字节及第八个字节为CRC校验

串口调试西门子PLC的解读,可参考

网友C:
发送  02 06 00 10 12 34 85 4B
第一个字节02表示(地址)
第二个字节06(0x06)表示功能码  写单个寄存器
第三个字节及第四个字节16# 00 10 ,表示起始寄存器地址,对应十进制16,对应地址VW32。
第五个字节及第六个字节12 34表示将数值“16#12”写入VB32,“16#34”写入VB33。
第七个字节及第八个字节为CRC校验

接收   02 06 00 10 12 34 85 4B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讯协议就是标准的MODBUS啊

不就是01 03 地址高位 地址低位 数据高位 数据低位 CRC校验低位 CRC校验高位 的格式吗?

我用西门子200PLC发送数据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啊,大概的格式我是知道的,但是就是串口调试工具返回上来的数据不是01 06这样的格式啊,是7E 7E ...这样的

网友D(2018-04-29):
你启动应该发送  010600000476 校验码 然后100ms后再发送  01060000047f  校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