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是什么

楼主(2018-03-19):
第一款,第二款讲解一下

网友A:
手柄和机械臂吧。。。

网友B:
第一款没见过,第二款是安川机械手

网友C:
第一款像是数控机床上的东西

网友D:
数控上用的,手摇脉冲发生器

网友E:
手控盒,大圆轮是手摇编码器,用于微量进给调整,两个小选择开关,一个是选运动轴,另一个选手摇编码器的给定倍率

网友F:
第一个脉冲发生器,俗称手轮,数控机床一般都会有这玩意。第二个是安川的机器人。

网友G:
第一个不是手持脉冲编码器吗?

网友H:
电子手轮;

网友I:
第一款是电子手轮,看样子是数控机床使用,只有X Z两轴。第二款就是机械手了。

网友J:
第一款是机床上边用的手轮,第二款是不是机械人呀。

网友K:
电子手轮,机械臂

网友L:
手动脉冲发生器,也叫电子手轮。

第二个不是安川机器人吗!

网友M:
手轮跟6轴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