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位器,并接在一起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03-19):
有哪位大师讲一下,请教

网友A:
公共端接在一起,比如+10V,0V

网友B:
因为那是地和电源端的接线。。。

网友C:
并接?电位器接线端的线号都一样吗

网友D:
不就是电源线并联么

网友E:
这个不能叫并接吧。

网友F:
这个就是国内某些无良厂家的做法:绝缘都没有,实在龌蹉

网友G:
没看清两个电位器是否并联在一起,相信楼主说法应该是电源侧接在一起了。

网友H:
给电位器供电啊

网友I:
从照片看电位器是并联关系,估计是取同一个电源,组成多个分压电路。

网友J:
呵呵;
仅仅是这些电位器用了同一个电源而已;

网友K:
看电路图或画电路图看(如9楼一般),就可知其作用。

网友L:
同意九楼的说法。

网友M:
竟然是祼线,碰到就麻烦了

网友N:
并联分压的方式很常见的,关键在于你的电源内阻达标,电位器也不用表盘,太节约吧

网友O:
这也算是电源共母线的应用?相互之间不受影响吗?这种用法问题很多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M:
应该说还不是完全的裸线,是绕电机常用的漆包线。。不过这柜子里这样用确实够差劲的。

网友Q:
高手出招,控制电压不高。裸就裸吧,没事

网友R:
公共端接在一起,比如+10V,0V。担心会不会短路

网友S:
这样的并接很常见,PLC,开关电源........
咋换个环境就晕了

网友T:
这几个电位器同用一个电源,不叫并接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P:
应该说还不是完全的裸线,是绕电机常用的漆包线。。不过这柜子里这样用确实够差劲的。
我看就是裸线!
我见过以前很多那种拨码开关、数码管等等都是直接用裸线并接的,尤其是压铸机还有铝渣飞落导致数据输入或者数码管显示异常

网友U:
赞成9楼的说法。

网友V:
同步控制,造纸机械变频器,化纤拉伸 卷绕变频器常用的同步控制方法,这样做可以省掉同步控制器,节约成本。在要求不精密的场合经常用。

网友W:
我们小剑杆也是两个电位器串联。

网友X:
就是共用的电源,不过看着挺不安全。

网友Y:
有可能是同意9楼

网友Z:
只是两个定端并联了,电位器动片是单独的,可以的,此处没有太大的电压和电流,用漆包线没问题。

网友AA:
要真是漆包线还好点

网友AB:
9楼的图可以还原真相

网友AC:
回复 网友N:
内部接线涉及到安全问题都这样干了
还考虑表盘。

网友AD:
回复 网友I:
速度调节精度不高的话,这种调速方式还是不错,最起码是成本低

网友AE:
电位器三根线,端1、中间、端2,可以把中间一根与端2连接着用,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多个电位器都这样在用,为连接方便,先把中间线全连起来,再把端2线全连起来,然后两者再连在一起而且又是接地的。没问题!

网友AE:
引用 网友I:
从照片看电位器是并联关系,估计是取同一个电源,组成多个分压电路。
不一定是这样,从图看应该是上端那根线独立引出。你这个画法是中间连线独立引出。应该是C与B连接A引出,所以每个电位器是独立工作的,只是有一条公共线,很可能是地。

网友AF:
回复 网友AE:
就是图上那样,比如进PLC的0-10V,电位器两端需要有个电源和一个地来拉低或者抬高防止飘了

网友AG:
有标号的是电位器的中间触点,属于可变电阻的。两端是公共端:0V和V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