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汇川的PLC和电脑通讯不上(20180320)

楼主(2018-03-19):
一直弹出这个,用的都是汇川的PLC,通讯线,编程软件

网友A:
重新启动电脑

网友B:
通讯设置方便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C:
是不是通讯比特率设置不一样,,

网友D:
通讯口或者通信线坏了

网友E:
汇川的plc有没有sub接口

网友F:
通讯设定看一下;

网友G: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在工具菜单下面有一个通讯设置的,到里面设置一下通讯方式、端口

网友E:
进电脑设备管理器看看输出口对不对

网友H:
变频器等运行会有干扰连不上,大部分是USB接口或线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口或者通信线坏了
线是新买的

网友I:
通信口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J:
上张通讯设置图看看,建议用USB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吧,电脑去年 刚买的,线是新买的就是一直弹出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