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19):
台达b系列1.5kw.客户说每次开会机要送电半小时才有显示
拆机单板上电,电源间歇振荡,换了3842 7脚电容无用,再查变压器次级无短数。用外部0-5v电加在加在取样电压上,反馈光藕导通正常
无奈上示波器
这是上管k2717的栅极波形正常
这个是下管波形,明显不正常,根据经验k2717老化,果断换管
屡试正常修复

网友A:
你指的下管是指什么,下管也是K2717吗?看下管波形失真严重。楼主判断准确,设备也不错。有示波器能解决疑难问题,光靠万用表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下管是指什么,下管也是K2717吗?看下管波形失真严重。楼主判断准确,设备也不错。有示波器能解决疑难问题,光靠万用表是不行的。
是的k2717

网友B:
开挂管老化倒是没怎么遇到过

网友C:
请教,楼主是怎样根据驱动波形判断场管有问题的,有时换管好了,就不知所以然。

网友D:
楼主应该大致给出,电源拓扑结构,解说波形怎么不对。
我没看出问题。应该给出修复后的波形做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大致给出,电源拓扑结构,解说波形怎么不对。
我没看出问题。应该给出修复后的波形做对比
修复后下图波形和上图一致

网友E: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F:
台达机器电源部分就是就是两开关管串接工作的,这样可以降低电路对开关管耐压的要求

网友G:
有示波器很方便啊

网友H:
L管子老化很难发现。示波器派大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