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X伺服控制器报警oh2

楼主(2018-03-20):
注塑机伺服马达上电报警,过一会自动断电,手上没说明书,百度也找不到,求助前辈们帮忙!

楼主:
巳解决,温度超高保护,短接了。

楼主:
要是说明书就容易了。

网友A:
一看就是过热报警,要么检查散热风扇是否不转,

网友B:
你风扇坏了吧。

楼主:
风扇巳检查过了,现在电机温升在二十摄氏度左右,謝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