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管代换问题

楼主(2018-03-20):
可不可以代换下面这只管

楼主:
今天早上销售公司那边拿来一块电路板还有几个管子让我帮忙换上,拆下来一看新管跟就得型号不对,没有这方面的参数,那位师傅有帮忙看下代换有没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A:
这两个管子的耐压和功率都不一样吧,建议用原装管子代换,如果人家让你一定要换那个管子你就要他签名确认出事你不负责任表情,百度上面有这两个管子的参数.

网友B:
电流和耐压确实比原来的大,但是应用场合不清楚,有风险

网友C:
第一个60A1000V,第二个40A1200V,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D:
得看具体用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在电焊机上

网友E:
指标很相近,图1的管子略好些。

网友F:
换管子,是不是还得看你板子驱动是不是有问题呀,小心换完了,一上电就炸机。

网友G:
电焊机是感性负荷,通常需要耐压高点。

你前一个管子的电流对比原管子来说,足够了还有余,但耐压不足,如果代换会有风险。

即使换了上去当时没有问题,长久以后会怎样就很难说,因为200V的差距。

网友H:
代换的话,可能要看具体电路,其参数能否符合。

网友I:
换不了,电流不够

网友J:
感觉电流不够

网友K:
更换时,注意两项就是了,一个是耐压要和原管相等或大于原管,二是极性,是N沟道还是P沟道。不要搞错上网查一下。

网友L(2018-05-29):
换管记得查查前面推动级,很容易放鞭的。

网友M:
我是修焊机的,这个管比那个要好啊,不容易爆管

网友N(2018-10-03):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