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0):
如书上说Q16导通那么R0不就成负载了吗?而且IR830资料上是N沟道的官子,这时序对吗?哪位大师讲解一下。

网友A:
你要在图中标一下哪个是Q16

网友B:
回复 网友A:
Q16(1RF830)在这呢,标出来了

网友C:
认真看解说,r0是15欧30w的功率电阻,当然可以当负载,受u1的100k脉冲控制,时序也是u1发生的不要纠结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真看解说,r0是15欧30w的功率电阻,当然可以当负载,受u1的100k脉冲控制,时序也是u1发生的不要纠结这个。
我知道驱动信号是U1发出的,我的意思是P沟道的管子,栅极不是要高电平才导通的吗?那么光耦过来的驱动信号是干嘛的?驱动光耦导通把栅极电压拉低关断mos管吗?但是首先mos管是怎么导通的?而且书上给的时序感觉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6(1RF830)在这呢,标出来了

谢谢您的帮忙,我没有及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