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条形码

楼主(2018-03-20):
这款富士模块的条码信息和扫出来的信息不一致!!!

网友A:
看那标签不像富士的原厂标签

网友A:
我怀疑你那个是225A改的300A的标签

网友B:
是维修过的还是原装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看就是维修过的,AB的变频器吧

网友C:
以前看到过几个模块用一样的条码

网友D:
把白色的贴纸撕开看就知道了啊   塑料上面有刻的型号

网友E:
是新的还是拆下来的啊

网友F:
你买的是二手的?可能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