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3A模块使用的迷惑

楼主(2018-03-20):
请教大家一下,suB那条程序里的K17是常数吗?

网友A:
K17 是十进制的数

网友B:
K17是10进制的常数,17表示这个特殊模块的17号缓冲区,该指令是对此模块的17号缓冲区进行写入操作。

网友C:
TO 指令后面的17表示对缓存#17操作;
SUB后面的K17就是减去常数17;

楼主:
谢谢您的透彻的讲解和一贯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常数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