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法指令除1的作用?

楼主(2018-03-20):
除

楼主:
除数是1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是否多余呢?求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有时候就是相当于一条MOV指令,或者是以前的程序小范围修改过!

网友B:
是不是方便测试或修改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C:
应该是取整数,去除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取整数,去除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感觉这个回答是对的。

网友E:
应当是为调试方便,以后如果要修改只需要把这个常数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F:
可能是备用,也可能是调试后余下的,亦有可能如5楼所说等。

网友G:
替代传送指令吧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赞同,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取整数,去除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感觉这个回答是对的。
DIV后面的操作数据,都是整数,不会有小数的。

楼主:
一并感谢各位,真理还需实践来检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取整数,去除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不是浮点运算,那么前面的数就是整数,整数除以1怎么会有余数,也不可能有小数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

网友J:
程序设计需要,调试是发现是1就好了,也就不删它了。
我在系统允许时,用中间变量,交屏修改它~好处不用来回修改程序。

网友K:
有时候可以用来取标志位

网友L:
看来此除法器在此是一个伏笔,用途很多。相当于一个输入信号的规格化环节了。

网友M:
一个伏笔,以后可以修改除数。

楼主:
有点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