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0):
DDRVI发脉冲是带加减速的,想计算出加速和减速时间内各发了多少各脉冲,有计算的方法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没想过,不过我认为:

假设是个恒定脉冲,一定时间内发出的脉冲个数为:
频率F*时间T,分析了一下貌似只要计算出一定时间内包含的面积,就是脉冲个数?

然后画一个加速图看看,这是个三角形,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是底*高/2

楼主你做个试验去验证一下

网友B:
F/T*(1+2+...+T)

网友C:
我的理解其实没那么复杂,不管伺服电机还是步进,都是发多少脉冲走多少位置(不考虑丢步什么的),脉冲数量对应行程,将匀速段的脉冲数去除就是加减速段的脉冲数总和,然后再计数你的加减速的比例,如果1:1那就除去匀速段脉冲数量的50%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您和三楼的信息我大致得到一个算法,有时间了您给看看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您和二楼的信息我大致得到一个算法,有时间了您给看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