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变压器可以三个输出电压吗?

楼主(2018-03-20):
这个变压器能不能这么画,可不可以有三个输出电压,而且还有两个相同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可以,但要说明每个输出都是多少伏安的,比如jbk3-100va,输入380V,输出220V30va,220V30va,16V40va。图上中间画一粗线,表示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定制,你要次级怎样的电压都行

网友D:
变压器有多个次级绕组很正常,如电子管收音机、电视机就有多个次级绕组,机床上用的控制变压器也有多个绕组。只是现在开关电源用的多了,夺了变压器的饭碗,所以对变压器陌生了。
楼主的变压器画的不标准,在初、次绕组间应画一粗线来表示铁芯,或再加画一虚线并接地来表示初、次级间有屏蔽层,这就是隔离变压器。如果把初、次级的绕组连起来就又成为自藕变压器了。

网友E:
呵呵;机床上的变压器都是很多组输出的;

网友F:
完全可以这样啊

网友G:
没问题的,很多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H:
可以,至少人家看得懂——不过变压器还有铁芯的啊,你在中间加上一横代表铁芯吧

网友I:
变压器付边电压几个都可以,问题的关键在性价比。三个分立的变压器与一个多付边的变压器,价格上谁更便宜呢?可以比较一下。有时候为省事,可能会提高很多成本。得不偿失哈。

网友J:
多个输出电压等级的很多,常见,相同电压的两组也有。。。

网友K:
完全没问题!
就是抽头的事嘛!

网友L:
抽头变压器,多组电压输出,你的还是每组隔离的。

网友M:
图能看懂,但是需要在变压器的变比之间,增加一根线,代表铁芯

网友N:
完全可以,还可以组合出更多电压。

网友O:
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P:
可以定制,计算功率后,说明要求。

网友Q:
车床都是这样的变压器,110,24 36伏

网友R:
完全可以,不过这样的变压器需要定制。

网友S(2018-05-08):
变压器 要标明功率 画的没毛病 我都是一个 方框直接表示

网友T(2019-01-28):
十几年前修理一台点焊机。有六个抽头。也就是说有六种不同电压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