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0):
请问:现在需求一套UPS,要求带一个4KW的电机运行30min,我的UPS配置是要5KW的,还是要放大几倍的?因为带的负载是电机

网友A:
那就按照这个算容量,再乘以一个系数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UPS的容量*功率因素  大于4KW就可以的吗?

网友B:
UPS电源时间计算方法:(电池容量X电池工作电压)/设备功率=可延长时间(小时)。
     UPS备用时间的长短是由UPS的储能装置决定的,现在的UPS一般都用全密封的免维护铅酸蓄电池作为储能装置,电池容量的大小由“安时数(AH)”这个指标反映,其含义是按规定的电流进行放电的时间。相同电压的电池,安时数大的容量大;相同安时数的电池,电压高的容量大,通常以电压和安时数共同表示电池的容量,如12V/7AH、12V/24AH、12V/65AH、12V/100AH。
  后备式UPS一般内置4AH或7AH的电池,其备用时间是固定的;在线式与在线互动式UPS有内置7AH电池的标准机型,也有外配大容量电池的长效机型,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实现的备用时间而确定配备多大容量的电池。

百度来的。。。

网友C:
电机如果要由UPS带直接启动,UPS容量最低为电机3倍以上,你的选择最低15KVA容量的UPS为佳

网友D:
要考虑启动电流,因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E:
正常UPS工作负载在70-80%之间比较好!
但是这个需要考虑电机启动电流
然后按照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F:
而且还要考虑UPS的运行时间

网友G:
什么设备呀,还用UPS带电机。

网友H:
220V的单相电机要求要小一些,放大到10kw应该可行,如果是380V的电机,应该还要更大一些。因为ups在放电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压电流都减小。

网友I:
看来你的直流屏都不算小了,参考高雅的建议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电机如果要由UPS带直接启动,UPS容量最低为电机3倍以上,你的选择最低15KVA容量的UPS为佳
题目奇葩,估计多半是作业(一套10KW的UPS整机带16块容量为65AH的电池组,造价约为2万多元RMB,有哪个土豪老板不讲性价比而不去选型功率更大,造价较低的柴油发电机组?),其实就算是伪命题,也有方案解决的,用变频器做软启动即可。

网友J:
UPS的主流用途,都是给精密仪器或者精密设备做停电不停机的应急供电使用的(比如说中控机房的控制柜,服务器,工控机等)。用来驱动大功率的电力能耗系统(马达,电阻丝等),也只有外行做的出来了。

网友J:
我这里一套10KW的UPS,服役了4年多,电池组不存电要换掉(电池组质保三年),厂家报价1.2万(约为当时整机采购价的二分之一),老板心疼死,拖了三四个月了,领导目前都还没动静要换的意思。

楼主题目的4KW马达驱动的需求,还是建议去采购一套5.5KW的UPS整机,然后再加一台4KW的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估计是没有问题的。

附图,我公司的庞然大物。

楼主:
回复 网友J:
厉害。谢谢。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在某些重要场合是需要这种设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电机如果要由UPS带直接启动,UPS容量最低为电机3倍以上,你的选择最低15KVA容量的UPS为佳
题目奇葩,估计多半是作业(一套10KW的UPS整机带16块容量为65AH的电池组,造价约为2万多元RMB,有哪个土豪老板不讲性价比而不去选型功率更大,造价较低的柴油发电机组?),其实就算是伪命题,也有方案解决的,用变频器做软启动即可。
这个你还甭说:目前15KW柴油发电机组价格也就是远低于同样15KW的UPS

网友L:
ups用在特殊不能断电的设备,电瓶比较贵,柴油机发电机不能代替……

网友M:
用ups带电机,这个倒是很少见,什么工作环境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L:
ups用在特殊不能断电的设备,电瓶比较贵,柴油机发电机不能代替……
如果是特种设备的马达,动作流程要求不严,完全可以在停电的时候用机械包闸来做定位停止动作,而不必一定要继续供电运行。这就是机械设计解决电气问题,还能省下一笔不菲的设备投资款。

网友N:
不知道是否允许有电源切换间隔,如果允许有几秒的间隔,EPS更合适吧,电动机的启动冲击UPS是否能承受是个问题。

网友C:
这个,电机可以考虑用220V直流电机,目前220VDC在电力系统应用很普遍!
电力系统要求高可靠性的啊!!

网友O(2020-01-10):
首先要把时间确定才能讨论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