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远程模块问题

楼主(2018-03-20):
一直接触西门子的plc,最近看一设备plc是安川的,用了很多cclink模块;

1、这个模块是通用的吗?还是说这也是安川自己plc独有的呢?和西门子模块一样不通用还是这个模块也能用在三菱上,就和modbus协议一样?

2、另外这个怎么编程呢,地址是不是也和西门子一样呢?

网友A:
若是CC-Link,则本来就是三菱的吧,但是我没有使用过。

网友B:
有些PLC也是有CC-link的模块的。

网友C:
CC-LINK不是三菱专用的,日本其它厂商也有很多推出了对应的CC-LINK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每个品牌的plc都有各自的模块,是不是不通用啊

网友C:
日本的KEYENCE的PLC也有CC-LINK模块;

网友D:
我用ABB、安川、发那科、川崎、那智等等机器人都是优选CC-LINK通讯,至于那种垃圾玩意库卡好像不支持CC-LINK(库卡已经加入我的黑名单,不再选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cclink模块是不是通用的是不是支持这个协议的都可以用

网友B:
每个厂家对应的CC-LINK模块有自已的型号,但是可以组成一个网络。

网友E:
CC-LINK是三菱推出的总线,西门子的有PROFIBUS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只要是支持CC-LINk协议的,并经过CC-Link协会测试的任何厂家的模块都可以使用!

网友F:
CC-Link是一亚洲常用的一种网络协议,具体是设备层常用的网络,就和倍福的ethercat协议一样,西门子的Profabus DP 、profinet协议等,是一种通信协议,只要是支持此通信协议模块,都可以进行交流。
通常CC-Link是有3种远程站的:远程IO站、远程设备站、智能设备站!主站是可以与上面3种远程站进行交流的!

上面您问的问题:
第一,plc是安川的,那么CC-Link的主站是安川的主站模块!通常一些客户是选择三菱电机作为主站的。当然安川也是有的,因为安川也是CC-Link协会(CLPA)很大的会员公司!
第二,对于您的编程,CC-Link协议是有自己的标准,他和西门子的profinet还是不一样,因为西门子需要有远程站的GSD文件,而CC-Link,您首先要确认您远程站的类别,是远程IO站、远程设备站、智能设备站,确认完毕后,正常CC-Link的远程占用1个站的话,对应有32个位读和写,4个字的读和写,根据您站的类别和交互的数据量,来确认您所占用的站数!

网友F:
回复 网友C:
CC-link协会(CLPA),总部在日本,当然在日本的会员公司也是最多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A:
CC-Link是一种通信协议,归属CC-Link家族(简称CLPA),而三菱电机是CC-Link家族最大的理事会员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