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在线问题

楼主(2018-03-20):
原来电脑不能开机,新换的主机装的step7,但程序无法在线,step7几经设置电脑使用网卡,电脑IP和step7在一个网段,我想知道是我设置问题,还是软件安装问题导致不能在线,打开软件显示有软件丢失,硬件组态看不到CP模块组态,有人说安装GSD文件,GSD文件是什么,在哪下载,GSD文件分CPU和cp模块的吗?请教论坛大神

楼主:
这个step7版本在别的电脑安装过的,都正常使用,不知道问什么在这台电脑上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程序没安装好,

网友B:
安装的有问题啊

网友C:
硬件组态扼,下载cp343-1 V3.0的gsd文件扼。
硬件组态中,选项,安装GSD文件。没有就连网更新HW。
step 有些低版本的不支持联网更新HW。

网友D:
好幸福能用300干活,我都碰不到300

网友E:
需要硬件更新吧,没有硬件更新,所以看不见有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组态扼,下载cp343-1 V3.0的gsd文件扼。
硬件组态中,选项,安装GSD文件。没有就连网更新HW。
step 有些低版本的不支持联网更新HW。
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幸福能用300干活,我都碰不到300
现场就2种,300和4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硬件更新吧,没有硬件更新,所以看不见有些东西!
怎么更新,更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组态扼,下载cp343-1 V3.0的gsd文件扼。
硬件组态中,选项,安装GSD文件。没有就连网更新HW。
step 有些低版本的不支持联网更新HW。
官网上搜也没有这个GSD文件啊

网友F:
从其他电脑里复制一个软件包过来,目录和提示丢失的应该一样,或者想其他人说的,联网更新HW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幸福能用300干活,我都碰不到300
现场就2种,300和400
你在拉仇恨吗?有没有可以转卖的导给我一个玩玩。300/400都行。哈哈哈

网友G:
换了电脑不行的话,操作系统?驱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试试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