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20):
这样接有什么作用,哪位高手说下

网友A:
右边运行信号,运行频率由手轮设定。左边报警信号输出

网友B:
找个变频器的使用手册,里面有接线图说明,STR反转启动、AC之间是继电器异常输出。

网友C:
一个报警点,一个运行信号;有什么疑问?

网友D:
说白点就是I/O控制变频器启动,参数手动在变频器里提前设好了

网友E:
使用手册里有一页接线图,标示的很清楚

网友F:
结合说明书接线图和参数设定功能

网友G:
不看说明书?还是看不懂?

网友H:
若有说明书、接线图,可以对照理解;若接线,可根据要求选择端子。

网友I:
楼主是说哪一个啊

网友J:
x点是输入报警用的
K是继电器的常开点,闭合即启动变频器

网友K:
s1,s2,sc短接是出厂设定,我记得是安全相关的,可以不用管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C:
报警是对的

网友M:
楼主说的应该是安全控制的短接线,出厂时就这样的,用到时候才拆除

网友N:
不知道想问的具体是什么,查查说明书呗。

网友O:
有的变频器端子字母表示不一样